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2005-08-13):
电位器,是怎么计算的啊

供给一个DC10V 的电源,用多大的电位器,可以控制它,从0~10V的调整

网友A:
最常用的有0-500兆。直接用电位器调压要考虑功率的问题,好象没有这样用的。一般调压用可控硅的多吧。电位器用在触发部分。

楼主:
0~10V 就调这个范围,难道还要用可控硅?

网友B:
关键看你要控制的电流多大.从电位器的名称可以理解,它是控制小电流的电位的

网友C:
所需电流选和用途

楼主:
电流为10V 控制变频器转数

网友D:
10K/1W的。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10K/2W 的不行吗?我用表来试.只能在7.5V~10V中做一个调整,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0~10V 就调这个范围,难道还要用可控硅?
兄弟你点中我穴道了啊!!!这么低电压用一只固定电阻加电位器就可以了吧?还有?你测量的时候加了负载吗?没有的话可能偏高。

网友E(2010-04-17):
用自耦变压器式的调压器,便宜,实用。

网友F(2013-05-29):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0~10V 就调这个范围,难道还要用可控硅?
兄弟你点中我穴道了啊!!!这么低电压用一只固定电阻加电位器就可以了吧?还有?你测量的时候加了负载吗?没有的话可能偏高。
表示赞同。需要加个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