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

楼主(2005-08-13):
图如下D1,D2为25A600V的桥对,R为电磁离合器(感性)工作电流在1。8A左右,在+,-,的两端同时接有光电眼,D2的作用就是防止K断开的时候产生的反电动势。请问各位大侠,这个D2能这样用吗?如果去掉D2光电眼会损坏吗?谢谢告知。

网友A:
光电眼是什么东东?怎么工作的?能画出来吗?

网友B:
该图画的有问题,D2为电感自感电势的放电回路,作用是在断开K1后保护电路不致由于R泄放的自感电势而产生过高电压,如k1在D2与R之间,那断开K1不是把R 的自感电势的放电回路也断开了。如果实物就是这样,要不要D2都无所未了。建议把K1放在D2与电源桥堆之间。

网友C:
同意楼上的,不过D2只要一只二极管就行了,用不了一个桥硅.

网友D:
D2的作用的作用等同与稳压二极管,用不着硅堆

网友E(2013-05-29):
引用 网友B:
该图画的有问题,D2为电感自感电势的放电回路,作用是在断开K1后保护电路不致由于R泄放的自感电势而产生过高电压,如k1在D2与R之间,那断开K1不是把R 的自感电势的放电回路也断开了。如果实物就是这样,要不要D2都无所未了。建议把K1放在D2与电源桥堆之间。
说的很好。

网友F:
D2的交流端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