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屏用线问题

楼主(2005-08-13):
各位在低压配电室的配电屏由铜排母线引到刀熔开关,再由刀熔开关引到下面两个或三个的空开,我想问下这段走线用电缆线走可不可以,同走铜排有什么区别吗。
哪位能讲一下制作配电屏的注意事项!

网友A:
作电缆连接也可以,接线工艺比接铜排更简洁,但在同样的线径下,铜排的导流量和机械强度要大于电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电缆连接也可以,接线工艺比接铜排更简洁,但在同样的线径下,铜排的导流量和机械强度要大于电缆.
精彩,简洁!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主要考虑机械电动力。

网友D:
在电的运行方面要一定要考虑"安全"尼个问题~~..从安全角度尼讲铜排比电缆安全得多!!散热比电缆少~~~

接受大家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