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3):
有一台真空泵,电机160kw。开车后电流为180A,每次停车时,空气开关跳闸,空气开关为315A.检查电机和线路没发现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如果用的是NS400H或NS630H的空开,配用的是STR43ME,那么问题就在STR43ME,将其换为STR23SE或STR53UE即可!

网友B:
空气开关停车跳闸不外乎过流.与失压
停车过流:软停车时间过长.产生低压高流.
失压:电压线圈接在接触器之后.

网友C:
失压保护动作可能性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用的是NS400H或NS630H的空开,配用的是STR43ME,那么问题就在STR43ME,将其换为STR23SE或STR53UE即可!
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楼主:
空气开关没有失压线圈,应该不存在失压跳闸的可能。
dxhb所说“停车过流:软停车时间过长.产生低压高流”,能不能对“产生低压高流”
再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B:
减压软停车时间过长等同启动时间过长,也会产生3-4倍额定电流.超过空开的反时限,空开就得跳.

网友E:
空气开关停车跳闸不外乎过流.与失压
停车过流:软停车时间过长.产生低压高流.
失压:电压线圈接在接触器之后.

依上面的兄弟的说法。我认为是过流。

网友F:
启动时正常,说明电机和空开都没问题。在工艺流程上找找原因。

网友G:
空气开关老化了,寿命已尽,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B:
还有必要,检查一下排气电磁阀是否及时关闭.
----160KW的压机,应该是螺杆的.排气电磁阀关闭不及时,会产生回馈电压!

网友H:
选用软启动或者变频器带电机,设置停车时间与曲线可以解决问题
用空气开关的话,我们160千瓦电机用的是常熟开关厂的CM1-33202/H型的,没有出现过你说的问题,在不行可以串电抗器限流.
总之你的问题就是停车过流
楼上说的失压问题我来说说,只有框架短路器才有失压线圈,估计不会有那个厂单单用一个框架短路器控制一台电机的吧,塑壳短路器最高等级到630A,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只有框架短路器才有失压线圈?   DZ有失压线圈的很正常!

网友I:
这么大的电机不知道你们配软启动器没有,如果没有尽快配吧,能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网友J:
160KW的电机机最好使用软启或变频.
在塑壳断路器上装失压不可靠.失压线圈经常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