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4):
假设我实现了一个函数SendString(char *string),用来向modem发送字符串。

SendString("ATDT010-64368888\n");

连通后modem进入在线状态。

然后我怎么样才能进入modem的在线命令状态让modem挂机,像下面写的行
吗?我暂时没有调试环境。

SendString("+++");   //怎样实现换码序列前后的1秒钟保护时间。
SendString("ATH0\n");

网友A:
就是你说得那样,拨号-接通后传送数据-+++转换命令-ATH0挂机。如果挂机不成功,后两步可以重复

网友A:
我一般是发送+++后,延时等待,发送ATH0后接受ok,我是用串口工具调试成功的,具体你的函数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