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者求教

楼主(2005-08-14):
我不是专业人士,只是想多了解一些常识
我想知道:有线电视的电缆接到电视上,因为电缆中间只有一跟铜线,那样有没有形成回路呢? 用不用有回路呢?提问若不对,请大家见谅. 谢谢!

网友A:
数字信号没回路
摸拟的经屏蔽回路

网友B:
同轴屏蔽电缆,屏蔽 是接地的。信号与地 构成回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数字信号没回路
摸拟的经屏蔽回路
数字信号没回路吗?
只要是电路均要有回路,包括直流、交流、低频、高频等,无须回路的是无线广播、光纤。

网友D:
应该都有回路
只是有时是通过地线直接接地
如信号地

网友E:
外面的屏蔽层和中间的铜线构成回路。

网友A:
楼上的请你们做个试验,最好是两种信号都有,如果是数字信号你不用屏蔽同样也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电视信号,数字信号在电视机前面应该有一个数码器,但不用也可以,再有数字信号是用脉冲波控制的,模拟信号就不行,没有屏蔽电视信号不清楚,甚至不能看电视,以上只是对同轴电览以及光纤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