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求助plc故障

楼主(2005-08-14):
本单位的plc操作面板不能控制,提示发生内存故障。不知改如何处理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plc型号,但是你可以试着换颗电池,要不重新插拔一下,你可以和电脑联系一下,看可不可以,

网友B:
你的PLC、面板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C:
型号?
有电脑及软件的话连上试一下;

网友D:
请问楼主,PLC操作面板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PLC操作面板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是不是与PLC相联的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