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4):
是不是晶体管型的开关频率比继电器型的高啊
有没有具体的不同点和资料啊
我是初学者   不好意思

网友A:
都是从无知到有知的,我来解答吧。最大的区别是晶体管型需要中间继电器这个二传手来控制接触器,而继电器型不需要。

晶体管型的好处是要过载顶多烧中间继电器,更换就可以,而PLC一般不会受损。继电器型过载可能会损坏PLC点,所以PLC手册里一般提醒要用电容电阻做一个保护。

还有一点,晶体管型寿命长,重要的是可以做高速脉冲输出,步进电机就需要这样的信号,继电器型不行。

所以,一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采用晶体管型+中间继电器的形式。

不尽处请老鸟补充

网友B:
谢谢楼上的,你的见解一语中地

楼主:
谢谢指导  还有个问题  一般步进电机的  脉冲的频率是多少   占空比?

网友C:
不错,说得很好,谢谢了

网友D:
晶体管:
1、只能接直流负载,DC30V低下;
2、电流比较小,一般只有0.3A~0.5A;
3、动作响应快,动作频率可以很高,每秒上万次;
4、晶体管的动作次数没有限制,寿命比较长;

继电器:
1、可以接直流负载,DC30V低下,也可以接交流负载,AC250V低下;
2、电流比较大,一般有2A/点;
3、动作响应慢,动作频率不能太高,每秒不能超过10次;
4、继电器的动作寿命一般为200万次,负载大的话可能80万次就寿终正寝了;

楼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这位大哥是浙江的啊  是那里的啊  公司在那里啊?
发个EMAIL给我好了  notemrcc@163.com
谢谢 大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