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开程序文件

楼主(2005-08-14):
得到一个PLC的程序,想打开,用CX-P5.0提示不支持,我真是糊涂了,
CX-P5.0都打不开,请问各位大虾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呢?
文件的后缀名是 .256

网友A:
还有这样的后缀?

楼主:
是呀,我都糊涂了!!!
真不知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B:
这样的后缀?
你确认是PLC程序吗?
这好象是用超星打的一页文件哦

你用超星试试

楼主:
不行啊,用超星一样打不开!!!

网友B:
哦,要不你传上来
看看有没有高手见过

楼主:
就是这个文件

楼主:
怎么传不上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文件
你在你发的楼主位置上传

楼主:
传上来,高手给看看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传上来,高手给看看是什么格式的!

楼主:
还是传不了啊,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得到一个PLC的程序,想打开,用CX-P5.0提示不支持,我真是糊涂了,
CX-P5.0都打不开,请问各位大虾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呢?
文件的后缀名是 .25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得到一个PLC的程序,想打开,用CX-P5.0提示不支持,我真是糊涂了,
 CX-P5.0都打不开,请问各位大虾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呢?
 文件的后缀名是 .256
是这样的东东吗?
为什么不上传看看?

网友C:
首先确认是OMRON的.不是的话,请确认是否是程序.
上传的方式:
1  压缩成RAR文件,小于500K,最好小于450K(这样保险).如果比这个大,那么分解成几个文件
2  点击任何一楼的回复
3  点击   浏览,选择文件,然后上传.可能需要等待时间.每次最多只能3个文件
4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