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4):
在GB50056-93电热设备电力装置设计规范中规定:晶闸管调压器或调功器三相供电的电阻炉不宜采用有中性线的星形接法,可采用星形或三角形接法。

实际使用中,我也发现采用有中性线的星形接法时,会导致中性线电流很大,中性线绝缘层因发热而老化严重。我知道是因为三相不平衡所致,但三相都是用晶闸管调压后供给电源,相位上有些差别但也不会差别很大,为什么会导致如此大的中性线电流呢?谁能从原理上给予分析吗?
还有个问题是晶闸管调压器三相供电给电阻炉这样的系统在电网中呈容性还是感性呢?

楼主:
因为我手头上的一些资料对于晶闸管注重于讲变流、整流、逆变等内容,而调压的原理讲解基本是一笔带过,所以颇为困惑,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老师帮帮我。

网友A:
我也有些不解。若接成星形,自然就出来了中性点,要发热,同样会发热,难道就不会烧坏了吗?发生这种情况应该是很大的功率了,原因我认为还就是可控硅的制造工艺造成的,好象从未出现过一模一样的两个晶体管。如果在触发部分加入电压、相位的检测电路来校正触发点,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望有高手解答。在这个电路中,除去出发部分,并没有储能元件,电炉丝上的电压与电流始终同相,所以应该是纯电阻电路吧。我说的对吗?

楼主:
对于晶闸管调压的三相供电电阻炉,不但国标规定了不宜采用有中性线的星形接法,现在的厂家一般也提倡不要中性线的星形或三角形接法,谁知道这种提法的理论依据吗?

网友B:
难住不少人啦

网友C:
大家只是讨论了理想情况,你们可否想到了实际。你们所说的三相电只是基频电,但是实际的电压是还有谐波的,什么是谐波你们自己查,高次的谐波是不受三相相位的制约。如果谐波较大,能占总电量的30%强,所以中性点的电流就大。所以一般中性点导线的截面积是三相电导线的2倍.哈哈哈哈哈哈.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们要互相学习.

楼主:
“谐波较大,能占总电量的30%强”这个数据如何得出的?

网友A:
如果只是电源的谐波问题,那么净化电源不就可以解决了吗?我认为还就是难以做到同步触发造成各相电流不一样而引起中性线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