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远传压力表

楼主(2005-08-14):
同样是远传压力表,为什么有些压力表用在变频上,好用,有些就用不起来,
一般我用青岛华青的,但是换了一个牌子后,同样的参数,那种压力表就用不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那个压力表是从哪里传到哪里的?什么信号(4-20mA)?

楼主:
给出的是,0~DC10V的信号

网友B:
远传压力表不只一种,有电位器方式配动圈仪表的,也有霍尔元件输出电压配动圈仪表的,估计你这种应该是霍尔元件的,那就可能是输出带负载能力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