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

楼主(2005-08-14):
我需要把DC10V 电压 从0~10V中调整大小,该远多大的电位器,

电位器是怎么计算的,谁能告诉我啊,

网友A:
一般选4.7K~10K的都行。电位器有炭膜、金属膜、玻璃釉、线绕等几种。炭膜的最差,线绕的我觉得最好。我们公司连铸的拉速旋钮,就刚买了10K的线绕的电位器。

楼主:
我用的就是10K的电位器呀,只能在7.5V~10V之中做一个调整.,没办法把它调到7.5V以下呀

网友B:
在福耀玻璃两年中,我看见工程师都是用10K的电位器,调节电压0-10V的模拟信号,所以我的印象中,电位器10K 的最常用

网友C:
大多变频器用的4.7K的,三菱为1K;
不经常调节的话用0.5W,经常调节的话用2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