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4):
望各位DX多多指教

网友A:
当然不能啦,接地的是地线,地线和零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嘛

网友B:
也不一定吧。三相四线中,零线一般都是既做工作用零线,也做保护用地线的。如果偏重
于保护用地线,应该也能接地吧。
如果安全要求高,可以考虑用三相五线制,工作用零线,保护用地线,零线和地线分两根线走。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我又去查了一下资料,如果是TN供电系统中的TN-C的供电制.在漏电保护器的前面零线接电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TT供电系统,那么零线就不能接电.因为前者采用保护接零,后者是采用保护接地..

网友C:
不可以~~三相四线供电想接地的话,```就就地搞一个接地网~

网友D:
一个用电系统中.接地保护和接零保护是不允许同时存在的

网友E:
有接地网就不能这样做

网友F:
不能接,可以在配电室把零地封在一起,在用户终端是不允许接的

网友G:
这个问题不是很好说,但也不是什么难问题,关键是个自己熟悉、掌握的问题!
1、一般而言,简单的说,你可以视为零线就是接地线,在要求不严的电网中,无所谓;
2、如果是个电网要求较严的厂来说(一般目前的新电厂要求都较严格),零线是零线,接地线是接地线,绝对不允许相混淆!

网友H:
在中性点接地的供电系统中,零线即是地线,当然可以接在一起啦.如果中性点不接地的供电系统,不能即接零又接地.

网友I:
楼上的,你说的不对。
中性点接地的供电系统中,分为TN和TT两种系统,TN系统采用接零保护,TT系统采用接地保护。而TN系统中又分为TN—C、TN—S、TN—C—S三种形式,三种形式中只有TN—C系统(三相四线制)中性线和保护线是合一的,其余两种形式中的中性线和保护线只允许有一处接点(TN—S的接点在变压器的中性点;TN—C—S的接点在用电现场进配电柜前)两线一旦分开后,就再不允许有电气连接。
不知楼主为何要将中性线重复接地,是因为中性线截面太小而过流,还是处于保护的目的?

网友J(2005-10-09):
不可以的

网友K:
我相信每位大侠说的都有道理,主要看什么情况下该怎么接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不是很好说,但也不是什么难问题,关键是个自己熟悉、掌握的问题!
1、一般而言,简单的说,你可以视为零线就是接地线,在要求不严的电网中,无所谓;
2、如果是个电网要求较严的厂来说(一般目前的新电厂要求都较严格),零线是零线,接地线是接地线,绝对不允许相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