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4):
我的电脑装的是XP-sp2
我在装西门子step7 v5.2时提示找不到sff
请问这是为什么?
怎么解决
十万火急!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装V5.3吧!

网友B:
你把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或者1级目录下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C:
高手就是高手,但我安装的时候并没碰到这个问题,是不是你的安装程序有问题呀

网友D:
只有装5。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