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5):
各位大虾,我想将200mA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10V,除了电阻外,还可以用什么办法?问题很菜,但是请不厌其烦。

网友A:
当然有,利用一个简单的变送器就可实现隔离或非隔离两种功能!

网友B:
用集成运放  和电阻电容 组成反馈网络  很
稳定的

楼主:
谢谢二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