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6):
各位大侠们.求救呀!
元件:CPM1A-30CDR   CPM1A-MAD01   温湿度传感器   0-20mA    -20----80度
将各个元件连接上后,用CX-Prongram3.1编的程序读经过AD后的数据,就是读IR12中转化成16进制的数据,不管怎么弄,数据都是0.
不知道那里出错了,还望给位大虾们能给小妹指点一下.小妹将不甚感激!
联系方式:QQ6287251
           EMAIL:dai_xing@126.com
          电话:02368250172

网友A:
没有用过。帮你顶一下 。
建议重新对照说明书检查一下

网友B:
请问你的设置对吗 /
对照353-C看下。
可能你的设置是有错的。你的应口是不是对的

网友C:
打说明书应该可以知道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查明原因了,是我的设置位置错了.
AD转化模块带CH的控制字不是n+1而是n+2,所以没有反映.
但是在AD输出时,我还是不明白该是写在12,还是13,对于CPM1A-MAD02-CH.
如果大侠们知道的话,希望能够高诉小妹一下.
小妹在这里谢谢了.
联系方式:QQ6287251
           EMAIL:dai_xing@126.com
          电话:0236825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