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6):
630KVA的供电系统,共有10个BKMJ的补偿电容,用了2年时坏了两个,修好了再过3个月,坏了3个。厂里电工说电容寿命就2年,我想不会吧?怎么会有只有2年寿命的用电设备,是不是维护不当?可又找不到说明,有没人告知?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答案,多谢了解这方面的兄弟们顶顶好吗?

网友B:
看来楼主是个老板,就是不相信他厂的电工师傅说的话,认为电工师傅工作没到位!
楼下的电工师傅,你们看着办吧!

网友C:
呵呵 有意思 到网上来找考核电工的证据吗?还是自己查资料去吧.

网友D:
你什么单位?

网友E:
电容损坏有几种原因
1.质量 现在市场上的电容质量很烂,特别是正泰的电容。没有多久就鼓
2.过压 普通电容都是0.4kv,可电源电压不稳造成电容过压损坏。我这400v经常在380v-420之家变化,不稳
3.散热不好 有的地方不注意电容的散热,特别是塑料电容容易sh
4.高频谐波损坏 特别是可控硅和变频器、中频炉等影响

网友F:
影响电容寿命的三个因数:
1.运行温度
2.运行电压
3.功率额定

楼主:
呵呵,我不是老板。我无须考核电工的话,不管他讲得对不对都不会影响我的决定。
锦州BKMJ三相电容。
厂里的的功率因数比较高,>0.97。可能是投切过于频繁。
电容温度4X、电压380-390、功率不好说、没有变频用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