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6):
231模块接收的是0-20MA,各位老大说是直接用计算的时候处理一下呢还是可以在DIP开关处选择?

如果可以,应拨位多少?

网友A:
用DIP开关选择;

网友A:
DIP的SW1、SW2、SW3设为:ON、ON、OFF;

楼主:
这位老大,231模块预设的DIP开关1,2,3就是ON ON OFF 啊,这样是0-20MA型的,4-20MA应如何设呢?同时4,5,6开关是如何呢?

多谢

网友A:
4~20mA也要用0~20mA;
EM231没有直接设成4~20mA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20mA也要用0~20mA;
EM231没有直接设成4~20mA的功能;

编程序的时候把0~4mA截下

网友C:
编程序的时候把0~4mA截下
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A:
0~20mA对应的数值为:0~32000;
那么4~20mA对应的数值为:6400~32000;

网友D:
对采入的数据进行量程转换
LD     SM0.0
MOVD   +0, AC0                     //累加器清零
DTR    VD20, LD0                   //双字转实数
MOVR   LD0, LD4
-R     6400.0, LD4                 //零点迁移到4mA
MOVR   LD4, VD24
/R     25600.0, VD24               //量程20mA

网友E(2005-09-29):
引用 网友A:
0~20mA对应的数值为:0~32000;
那么4~20mA对应的数值为:6400~32000;

就是这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