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6):
我看到SEMIKRON的模块用了一组光纤收发的头可以收发6路PWM,不知道用什么芯片和电路实现的,哪位知道,谢谢拉

楼主:
自己顶起来~~~~~~~~

楼主:
没有人研究吗???

楼主:
有朋友懂吗???

楼主:
还是要把我的问题顶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要把我的问题顶起来
你是搞维修的?能研究到模块。我是望尘莫及。帮你顶。

网友B:
我猜的

应该有一种数字电路 可以将一路数字信号 按照一定的协议 解析出 多路数字信号
光纤速度快,这种数字电路模块也应该有高速性能,所以才能1变6

我想原理应该是这样,如果我做,也就能想到这样去实现
如何去做,选用什么芯片,电路如何做,大家一起研究吧

知道原理就可以了,分析他的电路还不如自己做呢,他的芯片一定加密了!
光纤是必需的,电线可做不到,这是一定的

楼主:
我也想用这样的电路和光纤,要是能实现,我就可以省好多组光纤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