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6):
最近,我公司使用的东元变频器先后使4台马达匝间短路,造成马达损坏,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端有850V的高压(45HZ),估计,这是导致马达绝缘损坏的主要原因,请问哪位有高招,能解决此问题,谢谢!E-mail:  xuxiaojun@shen-hua.com.cn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端的电压用普通万用测量是不准确。

网友B(2006-10-13):
变频器输出端不能用万用表,常识错误!

网友C:
驱动电路故障!驱动板坏!!

网友D:
用指针式的万用表测一下;
数字式的只有带滤波的才能使用;

网友E: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到目前为止变频器还没有升压功能,所以不可能出现你所说的那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