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问题!

楼主(2005-08-16):
电气中的  KVA是千伏安.那么那它怎么计算啊???例如10千伏安等于多少KW.

网友A:
要引入电压电流值才能作具体换算。

网友B:
他是一个容量单位呀!就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但是要看具体的地方了

网友C:
KVA也是用电流电压乘积撒,但KVA和KW是两个概念

网友D:
P=UI,U的单位是V, 而I 的单位是A,所以VA就是W,那么很简单了,KVA和KW是相等的两个单位了啊,何必要引电压电流呢?

当然功率因素是需要的,我们可以说理论值,但是这个单位的数值上是一样的啊。

不知道我的意见对否?

网友E:
用电流乘以电压

网友F:
六楼的,KVA和KW是两个不同的功率单位:KVA是视在功率的单位;KW是有功功率的单位,二者不能混淆。KVA要转换成KW,要引入功率因数的概念。比如说一台变压器功率为800KVA,功率因数为0.85,则其输出的有功功率为800×0.85=680KW。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六楼的,KVA和KW是两个不同的功率单位:KVA是视在功率的单位;KW是有功功率的单位,二者不能混淆。KVA要转换成KW,要引入功率因数的概念。比如说一台变压器功率为800KVA,功率因数为0.85,则其输出的有功功率为800×0.85=680KW。
正解!!!!!!!!!!!!!!

网友H:
KVA与KW是不同的;
三菱A540-7.5K的变频器,输出功率为7.5KW,但容量为13KVA;

网友I:
KVA是容量单位,他计算的是视在功率,而KW是有功功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Q=P+S,也就是视在功率等于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之和!

网友J:
同意七楼的观点!!

网友K:
11楼错!
视在功率=(有功功率的平方+无功功率的平方)的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