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6):
我有一变频器,输出的3相电不平衡,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输入不平衡是正常的,输出不平衡肯定是不正常的,一般是坏了

网友B:
能够相差多少?如果误差比较小,就没什么,大的话,可能是驱动或者IGBT的问题了。再说你是用什么仪表测量的电压?

网友C:
具体说说,估计不是太厉害,不然就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