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6):
哪位大虾能提供鼠笼式异步电机的修理标准,即如何判断电机修好的标准?

网友A:
有国家标准的,看看就行了。

网友B:
你可以测量电流和你修理前的是否一样还有绝缘电阻,就是给电机做试验了和你修理前的纪录是否一样了

网友C:
严格的说没有楼上所说的那么简单,看一下手册吧。

网友D:
保证绝缘、电流、转速、力矩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国家标准的,看看就行了。
请问一下这个国家标准在哪能看到?

网友E:
楼主.如果你不是制定什么标准或文件的话,你就听我的.一看配件.线柱.线盒.齐全.二.量.三相直流阻值同.相间及对地<380V电机.>50兆欧以上<1000V摇表>.三相电流平衡的新绕电机可已放心使用.

网友F:
楼上说的不错!
另外、对于低压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值用500V摇表测量最好!

网友E:
补充一点.空载电流易与标准同.

楼主:
SORRY,就是要编写企业的修理标准,有哪位可以提供具体的标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