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6):
台达(DELTA)的PLC 外形和三菱的PLC几乎一样, 哪位大虾知道他们之间的性能差别。

网友A:
毫无疑问,后者的性能要好很多,而且稳定性也不错

网友B(2014-02-06):
性能不知道。反正我们厂的台达耐用。零线断了好几次。开关电源坏了好几个plc就是没事。三菱的一次就坏了而且开关电源没坏。

网友C:
台达的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