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8-16):
我有一台,三垦变频器:IPF-75K(E).
用它带三台75KW电动机。实现恒压供水,三台电动机循序启动。
我想用PLC控制,不知选多少点位的(三菱),压力信号用软传压力表获取。
三菱PLC和编程器的价格。
望各位大侠指点。
谢谢!YUANQUAN12345@SINA.COM

楼主:
怎么还没人解答。急!!!

楼主:
请指教:
       用plc和变频器实现恒压供水,压力信号应该怎样连接,才能使变频器实现增泵或减泵,
        赠频或降频。yuanquan12345@sina.com

网友A:
压力信号进PLC,想办法实现目标压力的可设定,通过PLC内PID功能的调节输出控制变频器,根据输出信号和压力信号判断去增减泵(PLC)。具体点数可根据你的原理功能要求选型。你也可以看一下这种变频的说明书,看是否有带多泵的功能,有的话PLC也可省掉的

楼主:
谢谢zhaofeng_518 的指教:
  变频器的说明书我看了,三垦的变频器75KW以上的没有带多泵的功能。
  我刚接触变频器和PLC,如果通过PLC的PID功能,是否还需要A/D转换模块。
  PLC是FX2N-64MR(二手的),有一本编程手册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
 请多指教。

楼主:
到底一台变频器和一台FX2N-64MR (PLC),在不加任何转换板的情况下能否实现恒压供水。
等待各位大侠的指点。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