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6):
110kw电机在在什么情况下某相电流比另外两相低10A,是电机有问题吗

网友A:
满负载的情况下,这是很正常的,空载也问题不大,你相线交换一下,看看是不是还是那一相偏低

楼主:
我现在有三台电机,都是这样,
asd3971说的满载正常,能否解释一下为啥,且都是在同一相上

网友A:
是电源,那一相电压比另两相低一点,也就是说电压不平衡,很正常的

网友B:
可能是电源的一相电压低些

楼主:
三相电压一样的话,电机C相电流比另外两相低10A,
那是为啥呢,我有三台电机都这样,

网友C:
110kw的电机应该是降压启动吧,应该检查一下降压启动回路中是否有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软启动阿

网友D:
满负荷在允许偏流范围之内!

网友E:
应该是谐波惹的祸.
----用20千乏的电容补一下.电流就一样.

网友F:
應該是某相電壓偏低造成的,但相電偏差在滿電流3%以內就應該很正常了;

网友G:
电压不平衡

网友H:
这么大的电机一相低10A很正常。变压器出来的负荷每一相本来就不能一样。所以有不平衡存在很正常。比如你的某些设备是用其中的一相,只能设计时尽量每相负荷平衡,不可能做到绝对平衡。

网友I:
学电的都知道
电这玩意没别的毛病
就是误差大

楼主:
本人认为是跟电压有关,可我测过电压,三相就差几伏,就算哪一相接的负载多,那也应该跟电压有关,跟电流没关系吧

网友J:
如果电源平衡的话,那就是电动机绕组问题,不过、你所说的电流偏差不大,属于正常现象(电动机允许相间不平衡电流误差±10%)!

网友K:
你量一量流小那相,有时侯线电压平衡.可相电压是不平衡的.另外电机定.转子气隙不均也会造成这样

网友L: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如果有总线能测电流,请检查是否也是这样,往上游查,一直到共同点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