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与F关系

楼主(2005-08-16):
请问高手:460V,60HZ 的设备(含电机),如何在50HZ下使用

楼主:
没人回答么,"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麽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

网友A:
用变频器呀;
将额定频率设为60HZ,输出频率设为50HZ就行了;

楼主:
如果不采用变频,只能变压,如何实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