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梯形图开发

楼主(2005-08-16):
我的控制器软件已完成,有很好的扩展性,和移植性,现需要一个上位机来进行用户功能的配置(只需简单的配置就能完成用户的要求),有高手做过类似的东东就Q我 421986365

网友A:
发个配置要求给我,并告知用什么通讯方式.huiwu1980@tom.com

楼主:
上位机的和下位机的通讯协议我都完成了,问题是用户如何通过某种逻辑方式来描述用户的要求,最好不要用语言来描述否则用户来要还学习脚本程序的编程方法,才能使用。我系统动几下鼠标,敲几个参数进去就能完成用户的功能。虽然在灵活性方面受到限制但简单易用的优点将被大多数人接受,另外我可以在程序中加入一些特殊的模块:如步进驱动,模糊温控,红外线接口及各种总线集成进去,用户只需选用即可。

楼主:
用上位机做一般的应用我也能做,但想做具备二次开发的软件就难了,我对图型元件的建立,拖放,连接,一点无所知。

楼主:
PLC的梯型图的确有局限性,它只能做逻辑操作,就像卡诺图一样是面向逻辑结构的,在我的系统中我做了一些扩展,如何扩展。。。,你用过EWB电路仿真就知道了,此系统重在上位机编译器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