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6):
恳请各位大虾指点小弟,现象和过程如下描述“
欧姆龙CPM1A 10点 晶体管输出
连上编程电缆,输入程序后处于监控状态,突然停电,5秒钟后来电ERR灯就一直闪烁
请好心人教小弟如何将PLC复位,有资料说将SR25214置ON就可以,无奈小弟乃PLC初哥,不知道如何如何
小弟用的是CX-P2,1版本的编程软件
请各位大虾百忙中赐教,小弟谢谢先了

网友A:
通讯还能连上吗?
连不上麻烦就大了,连上的话重新把程序下载就行了;

楼主:
通讯可以连上
谢谢你先朋友
通讯可以连的上,可以提取和输入程式,在监控和编程模式下可以正常输出,但是一旦脱离电脑就不能正常输出,输入点有信号指示。

网友B:
但是一旦脱离电脑就不能正常输出,输入点有信号指示。
看不明白

楼主:
回复楼上的朋友
意思是:
    在监控和编程模式下可以提取和输入程式,但是拔下编程电缆将PLC关掉电源后再启动,RUN灯熄灭,ERR灯一直在闪烁
    不知道要在哪个地方设置复位,这个软件我还不太会用,肯请楼上的这位仁兄指教
 QQ:344415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