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声音 大[求助]

楼主(2005-08-16):
各位大狭 我单位有一接触器CJ20-1000最近几天声音、特别大已经用了有一年多 请问有没有办法修复 谢谢、

网友A:
可能触点上有灰,若无,再检查一下绝缘套管是不是破拉,

网友B:
1、电压低。2、短路环松动。3、自保接点接触不实。4、铁心接触面脏
以上几点考虑检查一下,

网友C:
如果时间有一年了
一般是铁芯的问题
建议打磨下

网友D:
可能是短路环坏了

网友E:
除了上面的原因以外,看看你的cJ20接触器线圈上是否带有个整流桥,如果整流桥中的二极管有问题,也能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F:
那是你的线圈铁芯产生的声音,如果铁芯上的短路环坏了就得换,不坏就是上面脏了,用砂纸磨一下就行了

网友G:
完全正确!

网友H:
可能原因有以下,具体自己查看!
1、铁芯部位灰尘多或者是脏;
2、线圈吸合不好,有卡涩或老化现象;
3、接触器接点动作不灵活,拆开灭弧罩手动分合判断,是否动作良好,无卡涩现象;
4、接触器接点是否损伤较为严重?
5、短路环是否有损坏!

网友I(2005-10-05):
查短路环!

网友J:
只是因为太垃圾!

网友K:
查一下短路环。换成直流节能线圈

网友L:
九楼的比较详细,支持!!!!

网友M:
铁芯上落灰了   或者脏了建议打磨一下:

网友N:
近来学习一下

网友O:
学习一下,长见识拉~~!!

网友P: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不过原因基本是铁芯部位灰尘多或者是脏!!

网友Q:
折开在铁芯的接触面上加摸一点黄油试一下,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R:
我以前遇到过CJ12----600A接触器类似毛病,也和同行们说的一样什么都查过,没能处理好,后来换了一对衔铁才好.我私下认为属于衔铁硅钢片间涡流产生的燥音,处理方法只能更换,不知对不?

请大侠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