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7):
我用的是6台施耐德Twido系列的PLC,组态和PLC上如何定义6台PLC的设备地址,如果一台的话是不是用默认0就可以了,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设备地址要对应起来的

网友B(2005-09-26):
请问各位老兄有没组太王团体操呢!!
不弟我是刚学的哟!
有请给我一个好嘛!
我:sjw22@163.com

网友C:
逻辑设备地址对应,

网友D:
每台PLC都有自己的站号,组太王要跟它通讯必须设的站号一致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