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7):
组态王多余变量怎么删除?谢谢!

网友A:
首先在画面和脚本中将对变量的引用删除然后再到数据词典中删除

网友B(2005-09-21):
有专用的菜单呀!

网友C(2005-10-21):
将所有画面都关了,变量刷新还是更新一下,就能删除了

网友D(2005-12-23):
将所有画面都关了,变量刷新一下,如果没用过就可以删除

网友E(2014-12-03):
[在组态王中,只有未使用的变量才能被删除,因此在删除变量之前,必须去掉在画面或命令语言、控件引用处,等处与之有关的连接。

如果还是无法删除,在工程浏览器中执行工具-更新变量计数命令,重新统计变量,在变量使用报告中可以查询变量是否还在某些地方使用,将其连接断开后,利用工具-删除未用变量将变量删除

这是在《组态王使用常见问题》中看到的,我试过了,我的要“重新统计变量”后才能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