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7):
合理设置变频器参数固然很重要,有些场合有些品牌的变频器还是显得很脆弱。如果你要求设备要有较高的稳定性,在选用变频器时比电机选大一个功率级,保证故障率在原有基础上下降50%以上。如果条件许可,再在变频器的下面另加一个散热风扇也可降低故障率。以上是土得掉渣的方法,不需要任何技术支持。

网友A:
同意楼主的观点,散热风扇运行超过四万小时要注意风量,散热效果不好的话就得赶紧换。

网友B:
同意楼主观点!可惜 老板 不舍得掏 银子呀!

网友C:
风扇很重要

网友D:
变频器散热情况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其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