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转速

楼主(2005-08-17):
请问各位专家,我们电机的转速是用n=60f*(1-S)/P,我现在疑惑的是如果我们用高速晶体管的话,f到达1khz时,那么转速不就是将近3万转,这么高的转速轴承那里受得了

网友A:
都是频率,概念分清楚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频率,概念分清楚下
因为现代的变频器都使用 SVPWM波调制,就是把电压的波形 使用一系列等幅不等宽的脉冲方波来等效获得。所以一般现在的变频器的开关元件都再20KHZ左右。而输出电压波形变化的频率远远没有达到那么高,一般也就10~200HZ左右吧!

网友C:
老兄,SPWM中的频率是指载波频率,而公式中的频率是指输出电压的频率。找本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