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7):
最近AO老是给定不上,最大只能给到6MA,在往上调就上不去了!
换了一个点之后就能撑2天,之后又不行了!

请问哪位大虾见过这种故障没有!???????
积极积极!!!!!!

网友A:
没有,难道周围有干扰?

网友B:
是不是负载问题导致AO通道烧?

楼主:
负载是调速计量绞刀!!!
我估计不会啊!

网友C:
接线方式没错吧?

网友D:
查查负载吧,负载的电阻最好不要大于250欧姆。

楼主:
可是之前用1年都没有问题啊!

楼主:
什么负载电阻啊?
怎么量他啊?

网友D:
你量输出电压,再根据当时的电流(如果可能,你可以强制输出10mA),可以折算出负载电阻。

网友D:
你也可以看看,输出20mA时的电压是否超过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