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7):
wk-10A电铲的推压系统是直流发电机--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发电机是双绕组可控硅励磁.调试时发现其电流负反馈超过截止点后,电流表指针大约在18--22mA之间往复摆动,频率很高.此时检查该反馈回路中的二极管、稳压管、电感线圈等无异常;试车时机构运作无故障特征。请各位同行和高手帮助分析一下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有那些?

网友A:
1、负荷不稳定;
2、该电子设备本身的不稳定问题,很正常,毕竟国内电子并不理想,但国外电子价位又太高,一般多数厂来说,都尽量用国内的!

楼主:
调试是在不带负荷的条件下测试的(也就是说断开了电动机的励磁电源),所以和负荷无关.
是否和磁性触发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