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7):
请教100KW的发电机能带多少电流,他符合P=U*I*1.7 吗?
为什么100KVA的变压器只能带140A的电流的呢?
我们公司准备买发电机。我们这里都是办公用电,听他们说的功率是按照办公面积来选择的。如果是的话,一个平方是多少W呢?不知道是不是啊?

网友A:
100kv电动机电流是198a左右

楼主:
大哥我说是发电机啊

网友B:
100kW的发电机组电流应为:100*1.804=180.4A左右

变压器能带多大负载,要看你们负载的功率因数多大!

多大发电机跟平方有关系,我没听过!

我是卖发电机的,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C:
用户用电怎么可以用空间来计算呢?
稍微懂点电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基础笑话。
功率计算应主要考虑到同一线路用电设备最大同时使用的功率
VAVA吗?主要是对V有要求,就可以推算出A的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