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7):
大家帮帮忙,可以加密吗?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因为原来PLC中的程序有问题,所以现在想把改好的放在EPROM中寄给客户,直接插在PLC上取代原来的程序,但是即使加了口令,还是能读出!有谁知道到底能加密吗?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EEPROM是可以的,FX-EPROM没试过.因为三菱的密码是在线才能写的,而FX-20P+FX-MEM-ROM对ERPROM写入程序时是离线的,估计不行.
有一点不明白:EPROM不好买且不方便用,为什么要选这种?市面一般卖EEPROM

网友B:
EPROM也可加密,但你必须有烧录器才能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