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7):
目前我找遍我们本省的很多地方,发现所售电机综合保护器的穿孔都无法穿过我所在单位的部分电动机的电缆(多半是120以上规格电缆的, 如果是穿压接电缆鼻子的电缆的话,那么、95规格的电缆就很难穿过了!),所以:
1、哪里有卖能穿过150左右规格电缆的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的?价位大概多少一台?
2、能否改变接线方式(也就是原电机电缆不直接穿保护器,而改为其他接线方式来达到保护目的!)?请教接线方式图(或详细说明也可)谢谢、实在感谢!

网友A:
接线图说明书上面应该有,若改用互感器,可能有难调试的问题出现。还是买大的算了。但我觉得设计上就考虑了线径的问题来的,你用的线是不是过粗了。如果只差一点的话,想法把孔掏大点可行不?套管的壁好象挺厚。

楼主:
不行啊,综合保护器的线径似乎只能穿95的电缆,120以上的就不行了!

何况、有很多电缆是带有电缆鼻子的,带有电缆鼻子的那种连95的都穿不过!

只能从接线方式上来想办法了,如果这样没办法的话,那就头痛了!

调试难就难点吧,能不能发张接线图纸我看?谢谢!

网友A:
线鼻子可以拆了重做。用互感器我也只是设想,就是用三个电流互感器代替母线穿过保护器的孔,要算好比例,仔细调节保护器的整定电流,因为这个时候保护器的输入电压已经改变了,这还只是就我接触过的类型提出的假设,不知道成不成立。这还牵涉到保护器的内部电路,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如果有绕线的条件,干脆把过孔上面的线圈加大直径重绕四个,(三个是测断相的,一个是测电流的),要预先测好线圈的电感量,但似乎难度也颇大。这些都不如买新的简便。一定能够买到合适的。希望有处理过此类问题的高手来讨论一下,我也学学。

楼主:
电缆是老电缆,如果锯掉鼻子的话,那么长度就不够了,需要孔径大概45毫米以上的保护器,但似乎目前的保护器孔径最大的只有31毫米的!
自绕不现实,只有通过改接方式来实现,唉、头痛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