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7):
PDA可不可以象电脑一样运行电脑用的小软件呢 ?例如:PLC编程软件。

网友A:
PLC编程软件可不属于小软件,运行这种程序PDA肯定不行,至少到目前为止的PDA不行

网友B:
不行的,因为系统平台不同,PLC编程软件等都不是跨平台的。

网友C:
哦,好想法,
如果这个想法实现,就可以在现场用PDA了,

支持,
那位牛人
做一个基于PDA的PLC编程软件出来,

网友D(2015-01-26):
丰炜plc 和台安TP03系列plc 有PDA版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