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8):
我想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卸料器的运行时间和停止时间,我想请问用什么型号的时间继电器,还需要那些元器件。卸料电机是0.75KW的。请各位网友帮帮忙~,谢谢。

楼主:
那位大侠能慷慨相助~~谢谢了,急!!!!

网友A:
这只是普通的控制回路,不需要特殊的型号时间继电器。普通常用的型号就能满足你的电路要求,另外还需要交流接触器,时间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就行了。

楼主:
是否需要双时间继电器来控制交流接触器呢?谢谢

网友B:
一般都要。特别的不知道了。

楼主:
那位大侠能给具体的说一下:开关选多大的?交流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要什么型号的?还有就是怎么连接呢?谁能帮帮我~

楼主:
我主要是刚刚毕业,实际经验比较少,那位大侠,能给指点一二的,谢谢,不要不理我~~

网友C:
主要是考虑延时时间

楼主:
需要运行30分钟,停止20分钟~,时间继电器的时间不是可以手动自己调节的吗?

网友D:
实际上就是需要一个启动按扭一个停止按扭,一个交流接触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就OK了啊

楼主(2005-11-10):
我明白了,我已经搞好了,谢谢各位啦

网友E:
我觉的你要控制2个时间就的用到2个时间继电器

楼主:
我用的是双时间继电器解决的

网友F:
一个时间继电器怎么控制2个时间,高手编出来个我看看,我请吃饭

网友G:
用个电脑时控器  可以设置8次开关

网友H:
16楼说的微电脑计时器只能启停几次而已,如果是多次的运行30分钟、停止20分钟,用双时间继电器就比较好。

网友I:
你能否把具体的流程讲明白一点

网友J:
      电工备件在配置控制箱时不管是导线还是REALY等等,可以按照电源电压的1.5倍就OK啦
不知到是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