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8):
一般的文献中指出“在闭式循环水系统中, 水泵的电机过载现象是由于电动机提供给泵体的轴功率大于电动机额定功率所致”,那么问题是,随着水泵所承担阻抗的减小,电机所提供的轴功率是否可以一直变大呢?另外,电机在没有任何负载,空转的时候是不是会烧毁?

网友A:
你的问题提的不对,电机的轴功率也就是电机的输出功率,它驱动泵的叶轮转动,它会随着水泵所需功率的降低而降低。这一般是发生在水泵抽空的时候了,在这过程中水泵会发生气蚀现象而损坏叶轮。电机只有过载时才会烧毁,空栽不会。就好象马拉车一样:车太重才会累死马!

网友B:
半个板凳听课。

楼主:
2楼的比喻很形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提的不对,电机的轴功率也就是电机的输出功率,它驱动泵的叶轮转动,它会随着水泵所需功率的降低而降低。这一般是发生在水泵抽空的时候了,在这过程中水泵会发生气蚀现象而损坏叶轮。电机只有过载时才会烧毁,空栽不会。就好象马拉车一样:车太重才会累死马!
这个引子写得不错。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