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

楼主(2005-08-18):
请教一下现在我的PLC是FX2N-64MR的,跨展是16INPUT的,还有PLC由人机界面控制,现在我要我PLC坏了,要换掉,是不是直接把PLC程序写到新的PLC里面就OK了啊,应该不用再做别的事了吧!请各位老大们指教一下.

网友A:
如果你确认只是FX2N-64MR坏了,扩展还是好的话,只需另购一台FX2N-64MR,把里面的程序写到新的PLC内;
可能要通过人机界面更改一下PLC内的T、C、D的数值;
完成后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B:
原则上是这样

网友C:
本来就是这样吗

网友D(2005-10-09):
应该是吧。

网友E:
型号应保持一至,否则扩展口的输入输出端口编号会不一致.

网友F:
当然可以了,只要将程序送到PLC基本单元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