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8):
请教各位兄弟,我现在有一台工作在正反转和降压跳速的直流电动机需要刹车,请问如何在最简单的情况下解决制动问题?
 是直流电动机,并励式的,交流的话可以用反接制动,直流的不知道行不行?如果行的话请问怎么改?我用过常规的反接制动方法但是不行,有谁搞过的大哥麻烦顶一下好吗?小弟多谢了

网友A:
再生制动。

网友B:
利用能耗制动应该可以。将电枢断电后与电阻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能耗制动应该可以。将电枢断电后与电阻连接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B:
一般的电力拖动书均有电路图

网友C:
请选用 我们生产的 SK400AH 调速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内置)
  换向 制动。无火花,软启动,软停止。
  请联系我们 0533-4155549 013969339786

网友D:
一般采用反向制动,这样的线路很容易找的,不知道正常运行时速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