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8-18):
我想问各位大虾。。
如果用STL写的程序转换成梯形图时。或者是梯形图转化成STL时,,有些Network是无效。。。
那么这程序还能用么 ,,
编译时能通过。。

网友A:
能用,stl-〉lad并不是所有指令都能转换的。lad->stl都可以转换,不能转换的指令不影响使用,西门子支持混合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