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05-08-18):
请问各位前辈~电气元件通常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误动作~例如继电器~接触器等。
新人问题~表笑~

网友A:
接线不合理的时候

网友B:
布线不规范,机械损坏

网友C:
继电器,接触器这些原器件误动做?
可能的情况也是在故障状态,比如线路老化漏电,接地或者有些器件短路等!
别的情况下,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D:
控制线路混电、接地或控制开关触点爬电、粘连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