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叫扭距电机?*

楼主(2005-08-18):
(无正文)

楼主:
第一次来这里,大家帮帮忙啊!我是做销售的技术方面的问题有很多都解决不了希望大家能够帮帮我这个外行人吧,我可是为咱们技术人员服务的啊,希望朋友们能在以后在技术上面多多帮助我一些.在这里谢谢大家了啊!!!!!!!!!!!!!

网友A:
不知你从哪里得来的名词:扭距电机,我想大家都没听说过,所以无从帮你。

楼主:
我也不是很清楚,一个客户给我的要求,看来这个客户是不行了还是要谢谢你,以后有问题在向你请教

网友B:
是转矩 不是扭矩 也可称力矩电机 国类目前没什么厂商技术过关的 有业务联系我 0532-83741369 专业提供

网友C:
如果是力矩电机,可以上网去找。国产力矩电机也是可用的。

网友D:
永磁式直流力矩电机属于低速直流伺服电动机,通常使用在堵转或低速情况下。其特点是堵转力矩大,空载转速低,不需要任何减速装置可直接驱动负载,过载能力强。长期堵转时能产生足够大的转矩而不损坏。该电机可作为位置和低速随动系统中的执行元件,不用齿轮而直接驱动负载,既消除了齿隙又缩短了传动链,并具有反应速度快、特性线性度好、共振频率高等优点,因而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及静态动态精度。广泛应用于各种雷达天线的驱动、光电跟踪等高精度传动系统、以及一般仪器仪表驱动装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