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8):
我用的是226 型 .在和pc通讯时  程序下载不下去,一直报“通讯超时”  的错 ,怎么才能 下载下去啊  我的编程电缆不带DIP调节的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阿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是有关西

网友B:
s7-200 226是采用PPI协议的
可用RS485进行通讯
报通讯超时就检查通讯设置
如:波特率,站地址和最高节点地址等

网友C:
设置的问题;

网友D:
你用的什么编程软件,看看com口选对了没?

网友E:
可能是通讯口参数设置的问题,你可以检查一下传送数据的参数设置。

网友F:
这两天我也在研究通信问题,PPI电缆实际上就是一个高质量的RS485转RS232C的电缆,内部采用了光隔离,要不买个RS485/RS232C转换器再用普通串口线试试.成本150元左右就可以搞定.PPI电缆好像贵一些.

网友G:
能不能顺便教一教波特率和最高节点地址应该根据什么怎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