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8):
第一次使用,是不是需要6个模拟量输入,和6个模拟量输出

网友A:
1.用外部控制6个模拟量输出到变频器
2.用通讯方式就简单多了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但好像1比较简单,2编程复杂些。除非变频器有提供对应的通讯库

网友C:
用PLC提供六个模拟输出就行了,通讯是好,抗干扰也强,但是麻烦了,要求不太高的场合可以采用前者。

网友D:
请问用通信方式PLC怎样编程,比如说用三菱的FX2N PLC.谢谢.

网友E(2005-10-09):
也想知道,但是高手到那里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通信方式PLC怎样编程,比如说用三菱的FX2N PLC.谢谢.
用FX2N的普通通讯太慢了.除非你对反应的要求不高.

网友G:
用通讯方式价格低,省去了PLC上的D/A模块的钱,但程序比较复杂;
用D/A模块相对简单一些,不需要用A/D模块;

网友H:
对啊!怎么编写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