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8):
我有一个温度控制器,用的单片机80c32,在它的2脚外部电路有一个3只引脚的元件,电路中只使用2只引脚,因为时间久了,型号已经无法看清 ,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数字温度传感器这类的呢,像DS18B20

网友B:
有时只用三极管的两脚,也可能是

楼主:
谢谢回复的老师 ! 我查了一下资料 像DS18B20 请问 如果是的话,直接代换就可以吗 有没有其他需要设置的 再次多谢!